450关于重心问题

楼主(2011-06-03):
E4平时停机的时候主轴是往前倾斜的
调重心的时候是不是主轴应该垂直于大地?
意思是用绳子吊着鸡鸡的刹车盘

网友A:
对的,重心就是在主轴上。你把大浆转到与尾管平行,用左右两手手指掂着Flybar,看看尾管是否水平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发过相关帖子,有图。中心在主轴前面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