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问题 电调为什么不用双面板 ?

楼主(2011-06-03):
很奇怪的问题 电调为什么不用双面板 ?

四层板那么贵 !厂家怎么不用双面板?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好赢以前有双层板的,不过叠了两块

网友:
减少层数,电路板的面积就会增大。没准,跳接线也会增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怪的问题 电调为什么不用双面板 ?

四层板那么贵 !厂家怎么不用双面板?

请高手指点

中间2层,1层走电源1层走地线,电调动辄几十A的电流,不这么弄体积下不来。

网友:
四层只是起点,很多6层 甚至 8层的。

实际上,层数越少,越能考验PCB layout 设计者的水平......

网友:
有一层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