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180V主轴轴承,电机轴承。

楼主(2011-06-03):
1、由于床头发热厉害,加油脂没法解决,拆了主轴,发现主轴皮带轮端的轴承不行。
2、电机高速运行有杂音,拆了,轴承有径向间隙。
3、主轴轴承型号:30206,更换德国FAG 30206A(65块左右/个),电机轴承型号6000ZZ,更换FAG 6000 2RSR(12.5块/个) 相同规格,皮带松紧轮轴承型号608Z,更换NSK 608z(8块/个) 相同规格(手头刚好有)。
4、这次更换这些轴承,主要是考虑一次过,不想折腾,国产轴承的确烂了点。
5、SKF油脂LGWA2/0.2 LGWA2 200g    150块。

楼主:
更换轴承

网友:
你一个人把楼都占完了

网友:
等着看图

网友:
大机机,好货

网友:
国产的轴承并不烂,而是装配的技术和态度有问题

网友A:
楼主在哪里买的润滑脂啊?我的加工中心的主轴想拆开清洗再上油NTN的轴承不知道上什么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哪里买的润滑脂啊?我的加工中心的主轴想拆开清洗再上油NTN的轴承不知道上什么油好。

淘宝买的,油脂,30206,都是,先试下,对轴承,油脂不是很清楚,对这些不内行,有啥不对请各位大侠指正,毕竟生活在山寨年代,无语中。

楼主:
30206A内沟

引用 网友B:
只看见磨损的洛轴轴承滚道,没看见所谓德国FAG圆锥轴承滚道表面的研磨质量,如果那个塑料袋是FAG的包装薄膜就可以判定他是山寨FAG

去信得过的轴承店拿6000,也是这种包装,探讨下,现在这行情,买正货难,钱愿意花,买不到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货,大家都懂的,但是具体保真程度有几何谁也不敢妄下结论,看图上有疑点3:

1,滚珠冲压支架有压痕,这是不应该的,我仔细把我这里10几个圆锥查验一番,哈尔滨的都没出现,一个二线的品牌有出现,进口货中, ...

谢谢指导。

网友C:
这个油脂用汽车专用的高速油脂可能就行,价廉易找,特别是那些所谓的球笼用油。

网友D:
希望给点拆主轴的图片  我仔细看了下  不知道是要怎么拆才能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给点拆主轴的图片  我仔细看了下  不知道是要怎么拆才能拆下来

你的床如果是同个型号,那就把主轴皮带轮端的所有东西拆了,有皮带轮,齿轮,垫圈,紧帽螺丝等,卡盘拆掉,利用装卡盘的3个孔,用适合规格的螺丝顶出来,记得用力平衡,在第一个图,应该有看到3个螺丝,俺就用这方法拆,装回去,是利用主轴皮带轮跟铝板压回去,压的时候也要注意平衡用力,过程在上面几个图,应该能看出来,不同型号的车床,有可能主轴轴承方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油脂用汽车专用的高速油脂可能就行,价廉易找,特别是那些所谓的球笼用油。

有用过国产300度的轴承油脂,习惯不理想,DIY就是折腾,试下所谓进口的怎样,汽车专用高速油脂真的没见过,4S,路边店,用的都是10来块的普通油脂,呵呵,世道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