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RONE改控成功

楼主(2011-06-03):
对不懂程序,航模知识少的可怜,英文很烂的一个菜鸟来说,成功将AR改为由遥控器控制,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兴奋,在此跟大家分享我的快乐。

同时感谢MAPGPS给予的帮助,也感谢MIRU完美的程序。

遥控用的是ESKY0406A (说是6通道,只有5个通道能用,这害苦我了),别笑我这是玩具,这东西是很早就不玩的飞机里剩下来的,翻箱倒柜找出来的,买了个Arduino nano ,下 载了miru的程序。经过一周的苦思冥想的琢磨,查了N多帖子,连线方式,如何设置。从如何装程序,到如何取消混控,到如何连线,呵呵。折腾就是乐趣!

这种控制的优点:
1.不用对AR做任何改动,拔下转接插头,AR可以正常用手机控制,想用遥控了,插上插头即可。
2.还可以加GPS功能。
3.用遥控时,还能从手机里的AR程序看到影像。那个录像软件还可用。

好了,上图。

爽吧,想改控,你要做的就是
1.买个Arduino nano(杜邦线要多几根),
2.有个遥控器(至少是有效的6通道,4个遥控姿态,1个起飞降落开关,1个平衡和紧急3段式开关,如果是更多通道的,说不定还能装个拉烟弹啥的)
3.有个接收机(也要6通道)

改2.4G遥控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3MDcyODAw.html

网友:
等具体教程,然后收藏。

期待有改电调、电机成功的好消息。

网友:
RC上面好早就有人在搞,但是没见人发帖在这里报

网友:
LZ加个QQ 271041497
同道中人啊,我也要改控

网友:
LZ 说说原理程序之类的大家学习下嘛~ 看能不能用别的单片机搞定呐~

网友:
祝LZ改控成功,问用普通遥控飞爽不爽?

楼主:
呵呵,还行,用惯了手机,换遥控还要适应,这两天下雨,没好好飞,等天晴了,好好试试,再写报告

网友:
上视频吧,飞一个远点儿的。高点儿的。快点儿的。 用手机这玩儿意飞不远。所有已有视频都是近距离的,低空的,慢悠悠的。

网友:
  期待你的试飞报告。哈哈

楼主:
回复 6楼 性别男,爱好女 的帖子

LZ加个QQ 271041497
同道中人啊,我也要改控

你想知道什么,群里或这里直接问吧,方便大家一起讨论,呵呵

网友:
求NANO TAOBAO链接,PM

网友:
楼主写个详细教程啊。。。

网友:
等具体教程

楼主:
改控方法

我只是根据2位牛人的帖子,做了个实践,具体知识,见这两个帖子:
帖子1.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9706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AR.Drone&bbs_id=1025

帖子2.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42095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你QQ了,你拒绝了,呵呵,连线方法在那个006文件里的README里有说明

网友:
不好意思,不知道是你的Q

我用了002的文件写入NANO,控AR无反应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是几通道的控,如果是6通道,你的控的第6个通道是要一个3段开关的。如果是5通道,就要改程序里的那个值,AUX1改为GEAR。
另外,用006就行了,002是比较早的版本。
我建个了群:151662183 进来讨论也行

网友A:
我用的是FF9 日本手,NANO写的是006版,6通有3段。按006说明的接线。5通是2段开关。
PS:搜索不到151662183群?

网友B:
回复 网友A:
nano和ar之间的串口线是交叉的,nano的rx对ar的tx,另一个反之,另外接收器的5v供电没问题吧,一般开机要等一会儿,好像25秒,你看到nano上黄色的灯常亮,应该就是程序已经加载到ar上了。你要先动一下3段开关,让ar做个平衡,ar的绿灯会闪2下,就可以按那个2段开关起飞了。还有,不能用混控方式,要用固定翼的直接控制方式。群我再看看,手机上的,回去看。

网友C:
 改控成功。哈哈哈。。。

网友D(2011-09-18):
....略看了下楼主推荐的两个贴子,一个E文,单个认识,站一起就傻眼....
呃...MAPGPS大侠那个,,,要改DRONE里系统文件,也麻烦,不知道楼主是如何取舍的?求详细教程,谢谢

网友E:
也等教程,

网友F:
.看了很多资料 还是等待明确的教程

网友G(2011-11-01):
等待教材,感谢分享

网友H:
你好,请问miru程序在哪里下 载?先谢谢了

网友I:
等具体教程,然后收
等具体教程,然后收

网友J(2012-02-12):
等教程,如果好弄,期待入手了,不过我倒是想等2.0

网友K:
AT命令有清单吗?
我可以用BASCOM,让它支持D-SUB

网友L(2012-10-03):
手头有个Ar.Drone一代,楼主这个帖子要好好研究一下。手机控制距离太近了,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