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镍氢电池组的数据曲线很诡异,求入魔高人解释

楼主(2011-06-03):
刚买一套有电脑监控的平衡充,当然平衡充只能用于锂电,不过也可以用以充镍氢,不过不支持平衡充功能。由于有监控,终于可以看到充电曲线,曲线图如下(注意,我的镍氢电池组是格氏2000mAH X4)只要是电压与电流会有规律地骤降再恢复正常,骤降电流更是变到0.锂电池平衡充充电曲线则很正常。有没有人解释得了镍氢的这种充电特性?

镍氢电池充电曲线

镍氢电池充电曲线

锂电池充电曲线

锂电池充电曲线

网友:
不一样的充电算法,没啥可比较的

楼主:
倒不是想比较,只是想,这种特别的方法是不是弥补镍氢电池组没平衡充设计的缺 陷,不至于撑死胖的饿死瘦的?
这样独特的曲线是不是能确保各镍氢电芯的饱和?

网友:
我的B6也是这样,冲一会电流变成0,几秒钟后又恢复设置电流,如此反复,刚开始的时候看的心惊肉跳,习惯了也就不管它了

楼主:
呵呵,只要不是充电器问题就好了。
我原以为是针对镍氢电池组充电才这样的。不过我用它来充1.2伏的点火夹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是据对镍氢电池的特别方式。

网友A:
电流变为0,是充电器为了在检测电压时避免电流在连线上的压降造成测量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变为0,是充电器为了在检测电压时避免电流在连线上的压降造成测量误差。

不是这样的,B6这里的停充测空载电压不是为了避免压降误差,而是通过检测电池组的空载电压来确定电池的节数,好让单片机计算合适的-△V值,以作停充判断~
事实上,一般充电器都是根据充电时的电压变化来计算-△V值的,而非空载电压~

网友B:
 各位高人:
 1、如何加快 B6 充锂电的 平衡速度呀?
 2、“串充 + 平衡”方式的充电器的锂电平衡速度决定于充电器的什么参数呀?
 3、其他高级的串充方式的充电器(上千块的),其锂电平衡速度快吗?
       4、Imax B6 和 Maxpro X6,哪个的锂电平衡速度快呀?用过的请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高人:
 1、如何加快 B6 充锂电的 平衡速度呀?
 2、“串充 + 平衡”方式的充电器的锂电平衡速度决定于充电器的什么参数呀?
 3、其他高级的串充方式的充电器(上千块的),其锂电平 ...

1、这个可以通过修改B6的放电限流电阻或修改单片机的程序来增大平衡时的放电电流,以此加快平衡速度,不过下场可能很惨烈~
2、这个取决于充电器平衡时对单节高电压电池的放电速度和平衡方式~
3、本人没用过高级充电器,不好下定论,不过,高级充电器的放电功率大,平衡时的智能程度应该也较高,估计平衡速度会快一些~
4、Maxpro X6没用过,无可奉告~

网友C:
暂停充电是为了检测镍氢电池电压,有些充电器充锂电池也是这样的。

网友:
我看不是。

引用 网友C:
暂停充电是为了检测镍氢电池电压,有些充电器充锂电池也是这样的。
是电压或电流已经达到截止标准,待停充后电池电压又降到可充标准。所以我都是先大电流0.8安左右充,出现回零时再换小电流0.1或0.2安充,就不会出现充电中变零情况了,小电流充电对电池好,充的又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