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X50用什么做油门舵机好?等问题!

楼主(2011-06-03):
新买了雷虎X50套装,原厂雷虎53发动机+雷虎排气管+原厂大桨的套装;
飞行要求:目前的状态只飞悬停和航线,估计要练习至少半年以后会来两下柔和的3D。
T8FG+6008HS;
陀螺尾舵为401+9254;
斜盘为9252×3;
问题一:现在考虑油门舵机用什么?本人希望品牌为futaba的,所以希望高人在futaba里面推荐:
9253,9250,9252等等里面选吧,希望最好满足全新价格在400元以下,二手的价格在300元以下。
问题二:现在有没有必要用定速?还是等需要飞3D的时候才用,如果需要亚托的定速是否可以?
问题三:关于舵机电压的问题,因为用的futaba的舵机都是4.8V的,如果直接用futaba的接受电,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加上了亚托的二合一降压,看说明书,输出电压是5.8V,不知道这样的话舵机是否受得了,是否需要加降压线?或者有什么好的办法?
以上问题请高人指点!

楼主:
另外如果不用定速的话,是否可以用617FS的接受?

网友:
油门 那就9254吧。。比较适合LZ的要求
至于降压 完全没必要。。9252和9254  5.8V吃的消。。
至于定速  我也才涉及 不懂。。

网友:
悬停航线没必要用定速

网友A:
如果你把电压降到4.8 V,就死定了。 4.8v镍氢电池充满电就是6V。9254电压必需在5 .2到6.v 之间使用。最低不能低于5.2v,到了 5.2v必需充电了。如果FUTABA标注6V的话你就可以在7.5V以下使用,因为6V镍氢电池充满电就是7 .5v

楼主:
原来电压的问题是这样理解的!
多谢楼上指点,还请更多高手跟帖,帮我补习舵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电压知识!
多谢多谢!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把电压降到4.8 V,就死定了。 4.8v镍氢电池充满电就是6V。9254电压必需在5 .2到6.v 之间使用。最低不能低于5.2v,到了 5.2v必需充电了。如果FUTABA标注6V的话你就可以在7.5V以下使用,因为6V镍氢电池充满电就是7 ...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说实话,3003足矣

楼主:
哈哈,我的喜路宝30上面就是用的3003,不过到现在还没有启动过呢,等技术稍微稳定一点了和雷虎X50一起试飞。

网友(2012-12-08):
原来是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