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1-06-03):
我的主板是KK5.5,电调和马达都是蓝宇的,摇控是天地飞FT06-A日本手。本人刚接触4轴,现在不怎么清楚电调,接收机和主板怎么接,还有怎么调,请各位帮帮忙,教教我怎么接,最好是有图的,本人QQ984517539.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主板是KK5.5,电调和马达都是蓝宇的,摇控是天地飞FT06-A日本手。本人刚接触4轴,现在不怎么清楚电调,接收机和主板怎么接,还有怎么调,请各位帮帮忙,教教我怎么接,最好是有图的,本人QQ984517539.谢谢了
我现在的问题是用电调只叫,马达不转。

楼主:
没一个人帮下忙?

网友:
先照说明书把线接好,注意电调连接顺续 电机旋转方向 陀螺仪感度方向  再就是KK板需要油门最低打方向舵两秒解锁后LED灯亮电机才转  注意先不要装桨    如果LZ什么都不懂的话建议多潜水

文件名: KKv5.5安装调试说明.PDF
描述: KKv5.5安装调试说明.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6a063366-8e94-11e0-8872-0015c55db7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