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拖拉机”的动力A123组(持续更新)

楼主(2011-06-03):
由于大容量氢电池也不便宜,转型寻找更好的动力组。A123便是相对比较好的动力来源!想过上Lion,但是国内基本都暴力价,而且质量也。。。!这种电池相当不好掌握其到底应该放到多少合适!(特别是在坦克等车车上)。这个缺点切正好是A123的优点。还有就是对于“拖拉机”的安全,A123当然首选了,因为在“拖拉机”上基本不存在怀孕的问题。
淘了一些,已用内阻仪测过8mo左右。也给玩“拖拉机”的朋友明个动力的道。(当然买的好坏得看自己了)
这些都是不同时期的原品拆机货,通过自己X6几个充放的测试容量都在2300以上。
后面陆续补上充电参数图。(有些在充电,这些小部分)

这个已经实验性的包上耐高温胶带,效果非热缩管包可比的。后面会换更宽的包之,会漂亮些。

这个已经实验性的包上耐高温胶带,效果非热缩管包可比的。后面会换更宽的包之,会漂亮些。

正在测试中,最大到8A充放。建议新电池测试和以后充电中放上温度传感器,安全第一的同时你还能了解到电池的 ...

正在测试中,最大到8A充放。建议新电池测试和以后充电中放上温度传感器,安全第一的同时你还能了解到电池的 ...

内阻值为参考值。因为所有线路都算在里面的。

内阻值为参考值。因为所有线路都算在里面的。

07年的东西现在还能这性能,不容易啊!

07年的东西现在还能这性能,不容易啊!

楼主:
其中一个还没上充电器就发现内部有点气涨(+级微鼓),后来在校平的过程中裂了点,不过里面的气也放了问题不大。容量也都够,焊好后用工业A/B胶补上一样用。
这个电池真够老07年。

裂口处。坦克不需要太大电流,补上一样用。只要其他参数正常就没问题!

裂口处。坦克不需要太大电流,补上一样用。只要其他参数正常就没问题!

网友:
专业!!!啥时候有空帮我也搞一组吧,嘻嘻

网友A:
测试架不错,不知道是不是4线制的触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架不错,不知道是不是标准的4线呢?

是的!但是现在只接了2条线。

楼主:
完成一组,就4个纸壳将就组了(非特大电流要求)。和其他2S2P微有区别。

网友B:
看图,连接片蛮厚实的,楼主用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连接片蛮厚实的,楼主用的什么?

1mm铜连接片,镀7u的金。

楼主:
完成第2组 3S。
还是全透明大管包裹(电池已经包了一层全透明管,电池125度以下包管没有问题。)
因为暂时没3S的插座,为防止短路用2S座先套上。连接片为厚1MM铜片,自己稍微成了下形状防止高温度烫坏外皮。
主插头为EC3母头,主线是超软硅线12AWG,检测线是标准的20AWG。

这组电池非常有意思,配完才发现是3个不同标的原品!

这组电池非常有意思,配完才发现是3个不同标的原品!

曲线重合的还是不错的。

曲线重合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很好奇哈格底盖都破了条口的A123都还能正常用吗,这么强啊。
容量还有这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哈格底盖都破了条口的A123都还能正常用吗,这么强啊。
容量还有这么多吗?

这个电池一般又不流东西,当然能用!我又不用在大电流情况下,而且已经补好了。就那个漏底的电池保守都有2200MA
这个就是A123耐肇的地方。

楼主:
第3组 2S2P

还是跳线接法,方便检查每一只电池

还是跳线接法,方便检查每一只电池

看得出来这组电池曲线非常好。

看得出来这组电池曲线非常好。

网友:
焊的不错,多少W的烙铁焊的。

楼主:
最先一组是老外热飞鸽100W,焊头里面短了点,盛热不够有点不太好用。后用的新式150W,修理下焊头(不要太宽),就焊好了!如果是用新式的,100W就完全够了。
如果能买到新式的尽量买来用。老式的偷料太严重!

网友:
这电池哪买的?多少钱一个? 聚合物的寿命太短了,放电截止电压也太高.说是2200MAH,真正能用的电估计只有1500MAH.
还有你充电怎么充?这电池可是3.2V的呀

楼主:
买个X6就充了,上面有图片啊。

网友:
我看淘宝上有6.8元一节的,描述上写这批电池自放电厉害,不知好不好用.这批你买过没? 还有26650多重一个? 4S能用到1.2米机翼的固定翼上吗?会不会超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