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到凤凰3.0.R后,培训模式不可用了么?

楼主(2011-06-04):
升级到凤凰3.0.R后,培训模式不可用了么?培训模式和多人联机模式都是灰色的。

网友:
貌似要第一次飞行前 就要设置

网友:
我也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急需求解。。

网友:
同样求助此问题

网友:
重新安装程序吧

网友:
 你先运行程序,不要插狗,等你的模拟器加载好了那个按钮可用,你先点开训练的悬停训练或者其他,再插上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