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请高手救命 !!!!!

楼主(2011-06-04):
双天2812-27电机  3个银燕08D舵机 300HA电池  起飞不久 电机断电(此时舵机可以工作) 几秒后发出自检声音 如此时间不等地循环!!!!!
更换同型号电机 更换接收机  逐一切换舵机参加工作  故障依然!!!
请高手不吝赐教  救兄弟一命  拜谢 拜谢 拜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天2812-27电机  3个银燕08D舵机 300HA电池  起飞不久 电机断电(此时舵机可以工作) 几秒后发出自检声音 如此时间不等地循环!!!!!
更换同型号电机 更换接收机  逐一切换舵机参加工作  故障依然!!!
请高 ...

LZ的300HA电池,是否漏了M,2812电机 如果用300mah 电池,电池容量太小,可能低压保护启动了。
   建议最小用800mah的电池。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 是因为电调的和电机的插针松了 肯定不紧密 电机振动有时候就给弄的接触不上了 我上回就是那样的事情 你把电调和电机中间的插针弄紧 就可以了

网友A:
我遇到同类问题,试试换个电调,如果是XXD更要换。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回答
电机是双天MX2812-RTR-27  内置电调版的   更换电机 就等于电调也一起换了
回答沙法 起飞重量为140克的F3P  300毫安的电池 是可以的

网友:
全部都換過了,那再把電池換了試試,總可以找到問題的

网友B:
实在不行就换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就换人吧。

     正在考虑

网友:
为啥不另找块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同类问题,试试换个电调,如果是XXD更要换。

XXD没那么烂 一切完好使用中

网友:
你量量飞行时电池的电压,有可能电池C数不够导致路端电压很低。

楼主:
最新情况!!   福特巴72兆不行  JR DX9 2.4G不行  换成天8S +6通道接收机  目前一切正常!!!!        天8S好过FTB+J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