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请高手救命 !!!!!

楼主(2011-06-04):
双天2812-27电机  3个银燕08D舵机 300HA电池  起飞不久 电机断电(此时舵机可以工作) 几秒后发出自检声音 如此时间不等地循环!!!!!
更换同型号电机 更换接收机  逐一切换舵机参加工作  故障依然!!!
请高手不吝赐教  救兄弟一命  拜谢 拜谢 拜谢!!!!!!!!!!!!!!!!!!

网友:
可能性最大:电池挂了
其次:电调的BEC挂了

不会有别的原因

弱弱的问声,300HA是什么东东?300mAH吗?你用300mAH的电池飞2812???

楼主:
谢谢楼上  回答楼上  使用双天300毫安 45c电池(新买的) 而且更换了几块电池(冲满的)  故障依然!!

楼主:
电机为 双天XM2812-27RTR-27   ( 内置电调)
电池为 双天300毫安 45c
故障发生后  更换过同型号电机(都是新的)  电池(都是新的且冲电完毕)
故障依然!!!!!

网友:
300毫安 有20C就不错了,45C就是大忽悠

网友:
感觉像电调问题

网友:
你什么都换了,就是不肯换电调

楼主:
电调随电机一起更换的!

网友: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那就實在想不通問題出在哪

网友:
悬赏!谁知道原因~~~~

网友:
呵..試試重新设定一下油门曲线..不行再试试设定一下电机的进角看行不

网友:
看来内置电调还是不可靠啊

网友:
双天300mah 45c很暴力的,试试就知道

网友:
问题应该是bec供电不足啊~供电不足导致单片机工作电压下降,造成不断重启啊~少接舵机可以解决,如果接收不是2.4g的换2.4g的试试~

网友:
这个是一个过程:
1、电机启动,电流不断增加。
2、电池在高输出的同时电压急速下降(电池供电能力不够的明显表现)。
3、电压下降到电调设定的保护电压(一般都会有主要是保护电池)时,电调停止给电机供电。
4、这个就是搂主所描述的电机断电但是舵机可以继续工作。
5、电机断电后电池变成低输出了,电压有慢慢地回升。
6、当电压回升超过了电调设定的保护电压后,电调又继续给电机供电了发出检测电机的声音。
7、这样又回到 1、。

300mah 可以做出 45C 的电池???就算能够到 45C 估计也只能扛几秒钟。。。
这个年头 300mah 的标个 25C 的我估计也是虚标的。
2000mah 估计就可以出 45C 了。。。换个 600mah 20C 把估计问题就解决了。。。
:loveliness:

网友A:
楼上的兄弟,没用过双天45C电池就不要乱说嘛~坛子上不少高手均用此电池,可以说性能是公认的~而且它的数据写的是瞬间90c,充电6c。没试过放电,但我有时是用5C充电,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当然,价格是普通电池的三倍……

网友:
你把油门操纵杆先推到最大位置,然后再接通接收机电源,

等电调发出自检信号以后,再迅速把油门操纵杆拉到底,待电调发出确认信号完毕后应该就可以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兄弟,没用过双天45C电池就不要乱说嘛~坛子上不少高手均用此电池,可以说性能是公认的~而且它的数据写的是瞬间90c,充电6c。没试过放电,但我有时是用5C充电,一点问题没有……

哦,我没有用过双天45C电池。
我仅仅只是说一下个人的想法,如果话语中对大哥有所冒犯我收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我没有用过双天45C电池。
我仅仅只是说一下个人的想法,如果话语中对大哥有所冒犯我收回。

没有没有,我只是觉得双天这个电池还是蛮不错的,咱们也实话实说,自己用的就是这个。。。既然是好东西咱们不能埋没它,如果能有更多人用的话,这款较为高端的电池可能也就不这么贵了。。。

网友:
只能換大電池再試了

楼主:
最新情况!!   福特巴72兆不行  JR DX9 2.4G不行  换成天8S +6通道接收机  目前一切正常!!!!        天8S好过FTB+JR

网友:
建议楼主测一下电流啊,jr的设备比较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