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纠结万分的2612V

楼主(2011-06-04):
配合2612v安装的ep200,按照ej189大侠的装法,各种十字盘调平,螺距曲线都已经妥妥的了,但是发生了一个问题,关掉电子3轴,各个舵机运动妥妥的,10字盘同步水平上下,但是打开电子3轴,往上推油门螺距混控的操纵杆,即使机机水平安放,也会出现pit 舵机慢慢往上升,,10字盘倾斜直到升到pit舵机升不上为止,油门杆降到底,才能10字盘水平,各个舵机归位,初期疑心3轴问题,可是倾斜机身,各个舵机补偿方向全都正确,到底这是咋回事,一度以为是接受抽筋,后来发现每次都是如此,要如何调我的2612V啊,跪求解决之道

网友:
面板上的微调是否全部归零?用了电子三轴不能通过设置任何微调的

网友:
貌似就是这样。你试试减小delay,感度降低些,可能感觉会好些。

网友:
控设置正确的话,2612有损坏的可能!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在快要绝望时,关键时接收插电时飞机要放平,如果你提着飞机插电,就会出现我说的问题,关键是初始状态保持电子3轴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快要绝望时,关键时接收插电时飞机要放平,如果你提着飞机插电,就会出现我说的问题,关键是初始状态保持电子3轴水平!

原来是这个原因. 所有陀螺仪在测定水平状态时如果在移动中,就会出错. 华科尔的不是插电时要放平,而是差电后2秒左右必须放平且不要移动,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舵机上下抖动两下,就是确认水平的时间,只要这段时间不动飞机就行了.
不过华科尔的三轴软件设计就是比不上进口的, 为了少写几行代码无视飞行风险. 由于确定水平状态对三轴飞行调整非常重要, 国外的3轴在检测水平状态时会检测飞机是否静止,我的sk720插电后飞机不是静止状态不会通过自检,根本不允许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