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菱ZX7045加装光栅尺

楼主(2011-06-04):
经过6小时的艰苦奋斗,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把光栅尺装好,废话少说,上图为证,手机拍的,可能效果不好,欢迎批评!!!

楼主:
过几天电机、驱动器就回来,接下来改数控,不过没有大侠们那复杂,我所有丝杆不动,也不贴塑,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楼主:
呵呵,这也太快了,我还没来得及就被占座了。

楼主:
经过试机,感觉精度很高,使用方便,不要像原来一样去看手轮刻度尺,也不需要时刻记得手动消回差了,直接看显示屏,精度5微米。

网友:
不帖塑、不换丝杆可能有以下问题:
1、数控跑的时候导轨磨损很快,同时为了减小回差可能要调紧衔铁,需要考虑加大步进或伺服功率哦
2、不换滚珠丝杆的话一定要做消回差处理(如双螺母)。否则,你加了光栅尺可以做闭环控制,但回差还是在那,受不同方向的切削力时就有感觉了

网友:
光栅尺价格几何,什么型号

网友:
关注慢慢慢慢慢慢慢看

网友:
这一套三轴数显下来少说两千五吧

网友:
新手坐等该数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装了光栅尺还改数控干什么?

网友:
是三轴的套装吧,要多少钱?那个卖家的?能PM我吗?我下去也准备搞一套!

网友:
问问,楼主,看图片你的工作室是在车库里,开机器时,发出的声响会不会很大,传出去是否会影响住户,
因为我也预备在自己的车库开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正好需要你这样的建议。多谢指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我的机器声音很小。那不是我的私人车库,那是我上班的地方,假公济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嘿嘿,我比你还新手,什么都靠问,然后自己再动手。还好有个朋友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淘宝买的,你搜光栅尺就可以了。价格不贵,1400多,三轴一表,精度5微米。够我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要的,1400多,2000多的是精度1微米的,对我等新手来说,用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请教我怎样做消回差处理吧,我刚才在淘宝上翻了,想买滚珠丝杆,可是一看,一脑壳雾水,都不知道要怎样挑,具体需要知道哪些参数。

网友(2012-11-28):
引用 楼主:
经过试机,感觉精度很高,使用方便,不要像原来一样去看手轮刻度尺,也不需要时刻记得手动消回差了,直接看 ...

请问精度5微米怎么理解?

是低于5微米的位移,光栅尺就感觉不出来?

例如你实际摇了8微米,它才显示你走了5微米或10微米。就是逢5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