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的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6-04):
昨天买了2个朗宇的电机一个是

朗宇2212KV1400+ZTW30A电调    用遥控器控制的时候。推动油门的时候大概推到8分之1的位置。电机就突然转动。这是不是有毛病啊电机,而且这个电机我用手转动的时候感觉有点不顺滑。

朗宇2216KV880+ZTW20A电调。这个就是用遥控器控制的时候。推动9分之1的时候,电机就开始慢慢转动。感觉正常。

网友:
我没用过中特威的电调     但是听这边飞得人说过    中特威启动马达的时候  有时候会出想想你2212那种现象    突然一下速度很快的转起来

网友A:
把ZTW说明书掏出来

重新校正油门CH3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ZTW说明书掏出来

重新校正油门CH3行程

万一他是CH1呢?

网友:
ztw电调可以有刹车功能,如果接了电调,用手转动电机轴有阻力。

推油门让电机开始转时会先快然后变慢是正常的。

如果还有问题,可按电调说明书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
对的,行程问题     以前买的XXD 电调也是这样,本身就没有调行程的功能,
后来换HY的了,   爽歪歪

网友:
回楼上的,貌似应该是在电调设置里改变电机启动模式吧,也就是进角

网友:
ZTW默认电机自动进角,马达启动方式默认为缓启动,大部分情况不用设定。油门行程一定要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