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到底是过充容易坏还是过充容易坏

楼主(2011-06-04):
请教前辈锂电 是过放容易坏 还是过充容易坏?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一般过放 过充机会难得

网友:
撑死和饿死都是死

网友:
过放损坏的几率大于过充,最好都不要过充过放

网友:
用锂电专用的充电器,一般不会过冲   过放到是很常见
建议买个可调截至电压的电调  或装个低压报警器

网友:
过放 损失电池,过充...损失房子.......

网友:
LS的精辟

网友:
Himalaya,模机中的战斗鸡

网友:
记得上大学时,过充“煮沸”过一块电瓶 (没用配套充电器)
个人经验,对于锂电池,过放损害大于过充。

网友:
过冲比较难 过放经常的事 为了飞回来过放也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锂电都有 过放和过充保护电阻 但是万一电池不好用了 就得绕过这个保护电阻 直接用电流激活一下锂电

您也太敢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锂电都有 过放和过充保护电阻 但是万一电池不好用了 就得绕过这个保护电阻 直接用电流激活一下锂电

不要误导~~~

网友B:
我的锂电池经常十几安充电,要是放充了,着火的概率估计有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锂电池经常十几安充电,要是放充了,着火的概率估计有50%

请问这个“要是放充了”是指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