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特威20A电调加2216KV880电机+天7的问题

楼主(2011-06-04):
装上
电池
之后不打开
遥控器
的时候
电机
是不转的。,只要打开遥控器就电机就开始转动。按理说应该给油门才转动的嘛
怎么弄啊,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A:
估计是油门翻转了,很多电调都是这样,你把油门推到最高再开遥控器吧。

网友B:
重新设定油门行程

网友:
中特威20A能带2216电机?有点悬吧。。。。我是用的ZTW40A的~~~

网友C:
这个级别和KV值的电机,20A电调应该够用,我也试过这么用的,但不能超负荷,不能飞的太暴力。
虽然现在我也是用40A的电调去推这马达(DYS 2217 KV880)

网友D:
1.油门通道设反向
2.20A ZTW 带 2216要烧电调的

网友E:
说明,中特威是没带油门保护的。就连XXD,开机时不是最小油门的话,也会自检重设,安全。

网友F:
就算反了 也应该是进设置模式 而不是电机启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