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能用20A电调吗

楼主(2011-06-04):
 昨天上淘宝买好盈18A电调 ···老板说没货我的手机打不通 给我寄20A的····· 有什么影响吗 马达是普通的 HB2622的 5000KV的 高手请指点下 感谢··

网友A:
好盈貌似没有20A的。你那个HB2622是浩马特吧?如果是的话,他的螺丝孔跟EP200的机身不配套,需要修改机身安装孔。

楼主:
用垫片就行了吧?

网友B:
是电机上螺丝孔原来开的位置和EP200的不一样吧,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这样

网友C:
完全能用20A的电调,我用的是华科尔的20A,5V3A稳压输出。我的2622在ZIFEI电机板上用电磨改孔了。

网友D(2011-07-21):
30a的能用么?js告诉我大一点的整流好,不易坏

网友E(2011-10-26):
40a
ye也可以

网友F:
100A都行!只要你不怕重!

网友G(2011-12-26):
大家买泰世的不是都买原厂马达电调的吗,,,,原厂的 不好吗,,

网友H:
5000KV太爆了,效率不好,用3S+3500KV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