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流波箱的作用和优点

楼主(2011-06-04):
各位老大,究竟田豹2那样复杂(算不算复杂?)的波箱究竟优势在那?期待能帮我解惑!谢谢!

网友:
坐沙发等楼下解答~

网友:
基本一窍不通

网友:
好像是直行效果很好,不会走偏,转向也比较接近真车的姿态,再一个豹2真车是双流的

网友A:
相对于单差速器+单侧刹车转向系统,双流的优势有跑直线不会受地面摩擦影响跑偏。不过单差速器+单侧刹车转向在模型上很少用。在实车上也很少。基本在一战后期二战前的个别型号上出现过。

相对于模型上更常见的双驱马达,双流的优势是转向曲线可以很平稳,更接近实车,当然有好的电子混空也可以做到。

还有就是双流因为是单驱动马达,达可以用来做物理换挡、空挡(用来拖坦克)、惯性。这些在双驱上都不易做。

网友:
顶LS的,解释的很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对于单差速器+单侧刹车转向系统,双流的优势有跑直线不会受地面摩擦影响跑偏。不过单差速器+单侧刹车转向在模型上很少用。在实车上也很少。基本在一战后期二战前的个别型号上出现过。

相对于模型上更常见的双驱 ...

非常感谢 junxter 大大的解惑,很想听听您对田宫豹2波箱的见解.是否田宫只有这个是双流的?而且是塑料的齿轮?再次拜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答的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junxter 大大的解惑,很想听听您对田宫豹2波箱的见解.是否田宫只有这个是双流的?而且是塑料的齿轮?再次拜谢!

田豹的波箱我没玩过。坛里有同好玩过,改过。

我用1:18遥控车的后桥改造坦克双流。用于德虎、虎王、法国CHAR B1、英国丘吉尔。车体够大。

网友:
伸手党来了 求1比16的双流传动的图纸啊 齿轮数据啊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