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机请教

楼主(2011-06-04):
请教下,为了能保证这张图片的效果 ,在陀机找过中立点的情况下,是不是调节C\D杆的长度,所以C\D杆会大于或小于说明书的尺度?

请教下,为了能保证这张图片的效果 ,在陀机找过中立点的情况下,是不是调节C\D杆的长度,所以C\D杆会大于 ...

请教下,为了能保证这张图片的效果 ,在陀机找过中立点的情况下,是不是调节C\D杆的长度,所以C\D杆会大于 ...

网友:
我的450  十字盘调整没动。全是0。。
搞成图里这样3线水平。。用了好多舵臂试齿比。以及细微调节连杆才达到的。已不是说明书说的连杆长度 不知道对不对

感觉还是无副翼的机械调整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调整完根本不是说明书的尺寸,比说明书的小,所以我很担心,才发贴上来问下,谢谢指教

网友:
说明书不管它,按实际情况调,在0螺距下,该水平的水平,该垂直的垂直 注意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