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功放的吗进来

楼主(2011-06-04):
在网上发现这个东东,用在遥控上面行吗?能做72M的

宝贝介绍:
    本放大器是为各种无线遥控,航模爱好者设计。放大信号适应于各种工作在20MHZ---50MHZ频段的各种模型遥控器。把普通遥控器输出的几十毫瓦的遥控发射信号放大到1W---5W。这样模型可以操作的遥控距离就可以大大增加,满足大家的大范围的使用!
    先上两个图片:

参数指标:
    输入功率:10mW----500mW 普通遥控器一般射频功率输出就在这个范围。
    输出功率: 1W------5W    可以把输入信号放大10倍到100倍。大大增加功率。
    供电电源:12V
    发射电流:0.75A

网友:
看起来好简单啊

网友:
私自加装功放,法律不允许的!
请慎重为妥……

网友A:
要看是甲放还是乙放。
甲放的提升功率小,线性好,效果稳定。
乙放的相反
自己斟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是甲放还是乙放。
甲放的提升功率小,线性好,效果稳定。
乙放的相反
自己斟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是甲放还是乙放。
甲放的提升功率小,线性好,效果稳定。
乙放的相反
自己斟酌

什么是甲放还是乙放?

网友:
辐射不是一般大

网友:
建议买成品

网友:
虽然不懂功放,不过公司里看多了,胡说几句。
频率与功放管有关,一般都有最佳工作频率。
改频率的话连PCB阻抗都不好匹配,别说前面那些滤波电路了,而且这板子和器件看起来很不咋样。
不过我看的900~1800M的射频板比较多,低频的也许要求低。

网友:
我是按音响功放的说法
甲放,是甲类功放的简称,又叫A类功放
特点是电源要求非常严格,元器件的品质是要配对的(一致性高),零件较少(但是都很贵)
要求是重现信号的100%(HIFI,HI END),如丝如滑,是精致的瓷器
乙放,是乙类功放的简称,又叫B类功放
多用在重金属音乐,声音够大,但是高低频有明显的衰减
不过无线信号的放大都是乙放,因为它只要有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不要弄72MHZ的功放 同频的模友很容易被干扰炸鸡

而且都是一个地区的 难免不会见面

2.4G 433的功放你随便怎么搞 但是72MHZ还是保留一下吧

网友:
我有 天6内设的功放 和一个成品的 72M的功放~

都没用..别贪图便宜 ~ 还是433的 稳定些~

149DP 1410DP 距离都在4km 左右 ~玩玩足够了

网友:
赚分要紧…╰_╯

网友:
还是买成品吧。。别冒险了。

楼主:
听人劝吃饱饭,呵呵,还是买个成品玩玩吧,不做小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