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的配置能直接改4S Li电池吗,还是要换什么

楼主(2011-06-04):
飞魔士PRO空机
好盈Pentium-40A 无刷电调
遥控器
天地飞7通最新版2.4G
浩马特2835H 爆力无刷马达
恒吉933斜盘金属
舵机
三个
恒吉922数码锁尾舵机 一个
GY650
陀螺仪
一个

网友A:
現在流行改6s

网友B:
要看马达的KV值,用4S的KV值应该在3000左右,如果KV值太高就换T数少的齿轮,例如KV3600的马达用11T的齿轮。

网友C:
对!KV值高就换T数少的齿轮。

楼主:
我的电机3800KV,12T的齿轮,如果直接上4S,会如何,会太暴力还是会掉转

网友:
电机kv多少?3000左右4s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