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发个图片,试试能不能做头像

楼主(2011-06-04):
论坛现在没法直接上传自定义头像了,只有用这招试试了

网友:
怎么弄的LZ

网友:
头像怎么改的啊,求教

楼主:
自己搞张长宽为120*120的图像,发到论坛上来,论坛发图应该知道吧??然后右击发到论坛上来的图片,选属性,将里面的UIL复制下来,粘贴到个性化资料————论坛头像列表的那个小框框内,然后提交,就可以了

楼主:
纠正下,是URL,写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纠正下,是URL,写错了
我用这张试了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张试了不行啊

网友:
楼上的.再试试

网友:
好了    LZ没说清楚

网友:
哈哈  都是高手

网友:
高手啊,cai神要佩服你们了

网友B:
LZ的头像牛B不
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头像牛B不
像!!

也许 大概 可能 不一定像

网友:
為何改不了呢,不明?

我用手機改頭像都可以的

网友:
要注意

照片不能太大,將像素改細D就可以直接改頭像

网友:
我也传一个

网友:
再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