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友们GY650和S9257高速自旋

楼主(2011-06-04):
买的二手450和配件等,昨天就把机子组装起来,可是尾巴一直高速自旋,不是向左转,就是向右转,尾推的虚位我尽量减小了,现在虚位不太大,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尾推不够顺滑,能想的办法都想过了,可还是不行,

固朗电机,中特威40,gy650和S9257,感度我也调了,AVCS模式下感度在10左右,就是不能起飞啊

请问高速自旋的原因一般是什么呀?

网友:
陀螺仪调反向。

网友:
这么低的感度啊,机体振动怎么样???

GY650是不是就是飞越版的机器鸟?这个没用过

不过我的非耐版得  GT9+MKS9670A+感度上到50也没发生追尾跟不锁尾现象,

网友A:
首先你要排除650的通病临时性罢工..就是不锁尾其次就是尾舵的设置不正确...陀螺仪里吧  尾舵调成反向应该就行了....
说明书要多研究

网友:
 lz的450准备试飞了啊,呵呵,多看看基础帖。多潜水吧

网友:
 尾推不够顺滑 换双推吧。

网友B:
 第一确定你的尾桨装对了方向,第二,你打开锁尾模式,逆时针转动飞机,如果尾变距滑块朝着尾波箱方向移动,说明陀螺正反没错!第三,看看你方向舵有无回中,看看你锁尾模式下,是不是就只有左上角一个绿灯,如果下边的绿灯亮,说明你的4通道没回中,调节微调旋钮,第四,感度稍微提高一点,s9257能有那速度?需要你感度调节到10?稍高,以不金鱼尾为限!第五,一个傻瓜问题,就是你的中立点设置,高手说过多次了,不再赘述!第六,确认你的尾舵机在负载下无抖舵现象!

网友:
 再搞不定pm我qq号

网友:
我的GY520+S9257感度70轻微追尾,感度调到65很好. 你的感度才10是不是太低了

楼主:
宿舍刚来电,经过一个中午的调试,换了尾轴,加了一点点润滑油,重新设置了尾巴中立点,现在已经能轻松起飞了
经过调试,发现高速自旋的原因是,尾推与尾桨夹上的球头链接非常不顺滑,最后用电动螺丝刀联动球头,把那个球头扣磨差不多了,现在已经能安全起飞了,不过小飞机就是不如大机机稳啊,调试了一个中午,现在充电呢,准备2个小时以后出去爽飞了,多谢大家了

还有就是,我的高速自旋就是尾推不顺滑造成的,陀螺仪感度我现在调到36,效果已经很好了,猛加油有轻微摆尾现象,3D模式要好的多

尾巴虚位也是造成锁尾不好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确定你的尾桨装对了方向,第二,你打开锁尾模式,逆时针转动飞机,如果尾变距滑块朝着尾波箱方向移动,说明陀螺正反没错!第三,看看你方向舵有无回中,看看你锁尾模式下,是不是就只有左上角一个绿灯,如 ...

多谢模友细心指导啊,我已经把这个步骤记下了,以后要多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排除650的通病临时性罢工..就是不锁尾其次就是尾舵的设置不正确...陀螺仪里吧  尾舵调成反向应该就行了....
说明书要多研究

GY650有一个自动保护功能吧,我不太清楚,我也是猜的,就是当你的锁尾舵机卡死在某个位置后,陀螺仪就会自动关机,必须要重新上电源才能继续使用

楼主:
我的进度太快了,上午还在请教模友们如何调尾巴,下午我已经去操场翻跟头了,翻了2个,太激动了,太激动了....手和全身都哆嗦了,祝贺自己!!!第一次3D啊,飞直机我大概有50多个起落了,终于能开3D做一些基本动作了

网友:
祝贺LZ,天才啊。不过基本功还是得继续练,

网友:
和LZ有同感   我有时候出去飞   也是兴奋的浑身直打哆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