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450这配置可不可以啊。。。。

楼主(2011-06-04):
1 IMAX B6
充电器
2 浩马特HB730双感度锁尾
陀螺仪
3 数字Goteck GS9257空心杯锁尾舵.
4 辉盛 MG90 14g 金属齿模拟
舵机
3个
5 浩马特 HB2835H KV3800 无刷
电机
12T齿轮. 6 花牌标准型 11.1V 2200MAH 20C 3S1p 7 好盈Pentium(飞腾)-40A 无刷电调 450级暴力
8 遥控是天地飞7
可不可以啊,,,,给点建议啊。。。。。

网友A:
4 辉盛 MG90 14g 金属齿模拟舵机3个
买4个数字Goteck GS9257空心杯锁尾舵,3个当斜盘,一个当锁尾,绝对OK

网友B:
看你怎么玩。这么配也不是不可以。我自己用的还是MG90S呢。比MG90还小力一点。

网友C:
可以的,简单的航线啊之类的
当初我都是这样的配置入门的拉

网友D:
陀螺可以换GY550或者650~~~

网友E:
悬停航线没问题~! 技术好的话3D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