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以cnc代工制作铝合金接口板的兄弟

楼主(2011-06-04):
本来是找人冲压的,那悲剧的模具做的我伤心啊,有制作能力的兄弟来看看,价格好说

楼主:
我可以制作一个手版,同时寄过去一个外壳和一个焊好接口的板子适配

网友:
兄弟上台雕刻机,自己搞吧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还是做模具冲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做吧,多厚的,要做多少个啊
你好兄弟,订单100个,我跟兄弟打过交道,兄弟也是好同志

网友:
之前帮朋友做过类似的这样的50个(盒子正面板及2个侧面板),折腾了一下午,最麻烦的就是那个miniUSB,如果要和接口外形严格匹配,得用2mm的刀,如果刀不利容易起毛边,费时费力

网友B:
如果是武汉的 我帮你做
我这里设备齐全

网友:
前几天给单位做了一批10来个,这活好说不好干,呵呵,板不厚的话,可以把口开的略大一点点,然后一摞用螺丝穿起来一起干,能略快一点。

网友:
100个还开模具。。。。。

早就应该线切割了,用雕铣的话,拐角的圆弧要换小刀

楼主:
ls都是专业兄弟,多谢兄弟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武汉的 我帮你做
我这里设备齐全
物流都是我负责快递给兄弟,距离不是问题。

网友:
LZ,这个东西的话100个么激光切割+喷砂氧化很快的。

当然自己去找人做的话比较贵,激光切割加工出来的可以基本匹配达到你的设计 要求。

还要看这个料厚

网友:
LZ啊-_- 你要切割的话 我给你搞吧  激光机切割 精度绝对有保障
就是不知道你要多大的量?

网友(2012-01-07):
挺精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