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接线求助

楼主(2011-06-04):
本人电动机盲,只会接直流的2根线的电机,交流电机就小白了,请大家不要笑话
电动机我按照接线盒上的图理解是接D1和D2,插上电源,电机转动很慢,而且声音 很大,接通时间2s左右,试了几下,觉得肯定不对,就没敢再试,特来求助

接线柱依次是D1,K1,D2,K2,电机上突出的部分为电容。请明白的人告诉我一下,正转和反转分别如何接线。非常感谢

以前是车床上用的,带有正反转开关的。卖家也不知道怎么接线。只能求助论坛高手
补充一张电容的图片,2跟蓝色的线接着电容

网友:
要接个起动电容K1和D2那里

网友A:
看下图。这个电机电容线是在内部接好的,得把接头打开引出在电机外重新接,别改废了。电机的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参数若不相同不适合正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图。这个电机电容线是在内部接好的,得把接头打开引出在电机外重新接,别改废了。电机的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参数若不相同不适合正反转的。

你好,我看不明白电路,你能直接告诉我,我那个电机该怎么接线就能转,就是4个接线柱D1,K1,D2,K2.我不需要正反转,只要能朝我用的一个方向转就行,谢谢

网友B:
你可将D1与K1连接然后接0线,再将D2与K2连接然后接火线,此时电机应能正常运转,若转向不对,将D1与K2连接后接零线再将D2与K1连接后接火线,此时电机应反向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将D1与K1连接然后接0线,再将D2与K2连接然后接火线,此时电机应能正常运转,若转向不对,将D1与K2连接后接零线再将D2与K1连接后接火线,此时电机应反向运转

非常感谢,按照您提供的接线方式,电机已经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