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玩意

楼主(2011-06-04):
做呢个小玩意,大家看看,有猜出来用途的吗?

楼主:
还有2图

网友:
做铅坠,钓鱼?

网友:
审阿扁用的工具?

网友:
燃气烙铁

网友:
这用着多闹心啊

网友:
拿来做满青十大刑具之一

网友A:
焊点四周的零件被喷出来的火焰炙伤.
架空电线更会着火.

网友:
烤肉窜的

网友:
自残的好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点四周的零件被喷出来的火焰炙伤.
架空电线更会着火.
使用时先开火,烧热后关火,有30秒时间可以焊接。焊接时不开火的。

网友:
不错,这个方便,可以野外用,不过注意防火,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
也是个不错的思路,应急时简单实用

网友:
凶器凶器

网友:
焊接费用偏高了点

网友:
 应该可以防静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时先开火,烧热后关火,有30秒时间可以焊接。焊接时不开火的。

以前曾用一个喷火枪焊枪, 是会烧坏周围零件的毛病.
所以很快已经不用了.

烧热后关火, 不是个好办法. 因为要用到这种喷火工具的工作点,

一般好象在电丝杆上或梯子上工作一样, 没有电源的环境, 假设你
在梯子上, 左手拿起电线, 右手拿着这喷火焊枪. 又要点火,

又要调喷气量, 又要关火. 然后安放好这个自烙工具. 不是容易做的.

在这手忙脚乱的处境, 那有闲情来点火, 关火. 所以要设计成单手点火,

关火. 安放. 是个重点的设计考虑.

近焊点的火焰出口, 可以改一下, 令热气不要喷到pcb 会较为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曾用一个喷火枪焊枪, 是会烧坏周围零件的毛病.
所以很快已经不用了.

烧热后关火, 不是个好办法. 因为要用到这种喷火工具的工作点,

一般好象在电丝杆上或梯子上工作一样, 没有电源的环境, 假设你
在 ...
我是经常要下井里焊接电线,井里很多水,用电的不安全
我做这个把铜头做很大,所以热容量大,加热后焊2根线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经常要下井里焊接电线,井里很多水,用电的不安全
我做这个把铜头做很大,所以热容量大,加热后焊2根线没问题

井里会不会有沼气?一点就“嘣”

网友:
好家伙。楼主晓军不会是你的名字吧

如何与我同名啊

请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