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处女飞,遇到一些问题,寻求答 案。

楼主(2011-06-04):
450 电直
6ex hp 控
陀螺仪KDS800和一般的数字锁尾舵机
控上感度是50%,-60%。

起飞的时候有点紧张,每次只能留空10秒左右,特菜!
发现几个问题:
1,悬停的时候尾巴左右晃动。
2,基本没有风,但离地后像左后侧飞。

这两个问题怎么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1、降低感度
2、正常的,飞高点就好

网友:
1,感度调低一点
2,十字盘调水平,起飞稍打右杆

网友A:
LZ   6EX是FUTABA的控 !!!请把感度降到30——35

网友:
楼上貌似已回答了!
支持一下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6EX是FUTABA的控 !!!请把感度降到30——35
o
哦,只要30-35。。。知道了,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