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6里面的放电与充电之间的循环充放设置

楼主(2011-06-04):
B6里面有一项
NiMH CYCLE
DCHG>CHG  1
该设置是放电与充电之间的循环充放设置,用于对新电池或者长期放置的锂电进行激活,建议设置为:
NiMH CYCLE
DCHG>CHG  3
即先放电,然后进行充电,循环3次,最后一次完成之后即可使用了。

疑惑:
说明书是不是写错了,对新电池或者长时间放置的锂电进行激活。
1、锂电如果进行了3次循环充放是否会胀气?
2、还有这个所说的新电池是指镍氢电池还是镍镉电池?
3、DCHG是代表放电吗?
4、镍氢电池如果长时间不用,是充满电保存还是放电后保存?

网友A:
那么大个NiMH,视而不见,无语
镍氢充满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个NiMH,视而不见,无语
镍氢充满保存

NiMH CYCLE
DCHG>CHG  1
该设置是放电与充电之间的循环充放设置,用于对新电池或者长期放置的锂电进行激活,建议设置为:
NiMH CYCLE
DCHG>CHG  3
即先放电,然后进行充电,循环3次,最后一次完成之后即可使用了。

上面这段是在B6说明书复制出来的,因为我看到了NiMH,但下面又说到 “或者长期放置的锂电进行激活”
所以才问问,我在网上搜索了很多B6的说明书都是这样写,这很可能是说明书写错了!

网友(2011-11-30):
显然是写错了吧。

网友(2012-11-03):
但下面又说到 “或者长期放置的锂电进行激活”
意思就是说如锂电长期放置后 那就需要像镍氢这样子激活一下
按正常锂电充满电放一年半载的都是没事的 就是怕都无电状态下放置 那就需要这样子
要不然像正常的锂电;不用像镍氢刚买回来 要对电池活性做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