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问题

楼主(2011-06-04):
如题,让看视频,就像视频里面,上电一会
电机
电调发热得很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zMDM1OTc2.html
是否有修

网友A:
典型的缺相,不能启动。
可能的原因:
1、电调驱动烧了;
2、马达的线圈相与相之间有短路;
3、同组线圈匝间短路;
4、电调与马达间的连线或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
我这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