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問~~新手詢問推力線問題

楼主(2011-06-04):
請問若主翼位置分別為A.B.C
那馬達的推力線是A<->C
                              B<->B
                              C<->A嗎?
可是又有文章說前拉須有下偏角~也有文章說推力線須經過重心.
怎麼感覺怎樣都有矛盾?可以請各位先進釋疑嗎?

网友:
不是太看得懂你的图。不过下偏角要有,前置机,推力线过重心就是基本放正中了,不冲突吧

网友:
想像你的重心是圓心.用根無形的棒子連接馬達
以你的圖B(馬達位置)---A(重心)為例
推馬達的力量會造成些許上翹.所以要做下偏角抵銷
如果兩者水平.就不需任何偏角來抵銷
反之.如馬達高於重心.甚至能用上偏角(多半不需要)

楼主:
正如同三樓所言~我的意思就是這樣~若電機推力線於主翼上方~所以前拉機反而要做"上"偏角摟?__?
像我的圖A<->C的偏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