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东西真难啊,选不到材料

楼主(2011-06-04):
开始想用1.5厘米后的铝板,后来发现太贵了

后来说用4厘米的角钢,可是焊接时问题

后来想用4*4的方吕,算了一下价格也太高还不如用铝板

现在还是的用角钢

网友:
 用纸糊吧,超便宜

楼主:
没有高强度纸啊

设计的东西是一个打包机,用气缸产生100公斤的压力,用来吧15*30厘米见方的资料压缩后捆绑

网友A:
用气缸产生100公斤的压力 干吗不用电动油压千斤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气缸产生100公斤的压力 干吗不用电动油压千斤顶

气缸几十块,气泵几十块,就5厘米的气缸5公斤的时候就能产生100公斤的推力了
油压的貌似系统成本太高了吧,没有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气缸几十块,气泵几十块,就5厘米的气缸5公斤的时候就能产生100公斤的推力了
油压的貌似系统成本太高了吧,没有研究

 怎么算的,到资料上就没什么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算的,到资料上就没什么力了吧

不至于把,气缸直径可以算出面积,面积乘以压力就可以得到压力,即使没有100,80也够了
目前用的是几年前做的,用的16的丝杠,手摇的,木头做的,已经撑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气缸产生100公斤的压力 干吗不用电动油压千斤顶

刚看了下,油压的能产生十倍气压的压力,油缸价格倒是没高多少,油泵太贵了,例如这个也要3-400远,还的要电机等辅料

网友A:
15*30  不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30  不算了

你是说压强啊,我不用管压强,只要有100公斤的压力,就可以很好的压缩了

其实类似于看过的报纸,需要打包,为了节省地方,压缩一下,和银行困钱的那个机器类似,不过没有银行有钱,所以自己做一个
整个系统也就计划3-400远
气缸系统6-70元,气泵系统100来元,4条16*50的光轴几十块,辅料几十块

网友A:
半吨的手摇千斤顶也不贵,要是大点的还可以干别的,如折板机啥的

看了一下,半吨的没有 ,2吨的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吨的手摇千斤顶也不贵,要是大点的还可以干别的,如折板机啥的

看了一下,半吨的没有 ,2吨的很便宜

你说的我考虑过,用千斤顶,后来不用是因为1是设计的是横向工作的,千斤顶不能横向工作,2是这个东西是给机关办公室设计的,让小姑娘摇千斤顶也不合适,哈还是设计成电动的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