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450C尾巴间隔性偏右抽动

楼主(2011-06-04):
我的450飞悬停时偶尔会间隔性的偏左抽动,例如飞机正在悬停的时候,突然尾巴猛地向右转大概30度
请问各位,到底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检查皮带…我之前同样的动力装Sp也有这个问题,时不时抽下,换pro就好了,入了Pro快两个月了,感觉不错,暂时还没炸机…

楼主:
感觉不是皮带的问题 不是很紧

网友B:
可能是皮带太松或陀螺仪的问题,也可能是尾推不顺

网友C:
尾推有目有磨损

楼主:
有磨损,磨出两个小坑,但是不是很严重

网友D:
一个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