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一下大家悬停的时候油门推杆在哪个位置

楼主(2011-06-04):
我的油机悬停的时候推杆推到2/3的位置,大家都在哪个位置的?

网友A:
我的不到60%

网友B:
转速太高了! 理论上应该是50%的位置,但我航线为省油用40%的位置!

楼主:
我觉得转速高点比较平稳

网友C:
为了省电,能多飞会儿,尚未推到50%

网友D:
我的是45油门 脚架就开始离地了

网友E:
 这个都好统计,关键是看你油门和曲线的搭配而已,你喜欢也可以10%油门悬停啊

楼主:
那你们的螺距是调多大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多少 也有个度的吧。。
转速太低了。升空。飞机会点头的。。

网友F:
我为了以家上3D,我的悬停时油门与3D模式的差不多,普通模式与3D模式的螺距曲线是一样的。油杆在悬停时普通模式切换到3D模式飞机上基本没有任何明显变化。

网友G:
55左右,切ID要掉一点点高度

网友H:
45%油门6度桨距

网友I:
55吧,差不多

网友:
5度螺距

网友J:
爲了省電,省舵機。。。
固定螺距+9, 35懸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