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下大家悬停时油门推杆推多大

楼主(2011-06-04):
我的在2/3左右的位置,大家悬停时油门推杆推多大?

网友A:
我的1/2处过点点。

网友B:
我在中点左右!

网友C:
我在60%多

网友D:
基本在中点
因为螺距曲线是大多是这么调的

网友E:
脚架离地时 我看过显示屏。。油门是在45。

网友F:
 最好高点吧,怎么也要超过二分之一处吧,以为将来3d的话正飞悬停估计也要这样吧,免得到时候不适应!

楼主:
那么说我螺距不够大?是-2~+7.5度的………

网友G:
应该是油门最低-2度。。。油门中间+5度到6度。。油门最大+10度。。。

网友H:
五分之三处

网友:
我从最低到中点都是0度,四分之三能悬停

网友I:
我的在60左右高度有半米

网友J:
要3D的话必须过1/2

网友K:
和3D一样油门中立上去一格

网友L:
1/2

网友M:
基本是中立过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