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 Y3+MiniDV航拍 更新视频

楼主(2011-06-04):
KK Y3,80元的miniDV,初次安装航拍震动大,拍摄出来画面水波纹太多,后几次减震试验,对于几十元的小DV,终于有了比较满意的拍摄效果,请看视频

网友:
波浪很大。上个带防震的相机效果比这个好很多的

网友:
麻烦lz上一下 载机的pp

楼主:
更新视频

网友:
LZ, 尾桨旋转的方式能清析的上几张图,我也想刷个三轴玩玩

楼主:
细节图

细节图

网友:
你好,请问y3模式中的舵机参与平衡吗?还是只是用来作前进和后退用。

网友:
还有就是不直接控制后电机,改用舵的方式控制不知可以不。

楼主:
回复楼上,Y3上面的舵机是用来控制尾电机倾转而抵消反扭力和控制方向用的,原理与直升机类似,Y3的3个电机共同的生力保证他能起飞。多轴的各个桨的反扭力之和必须为0,要不然会打转的,反扭平衡了后再考虑转向等问题。浅薄认识,不妥之处请指正

网友:
楼主试过用舵面的方式作吗,这样结构会简单点哦

楼主:
折叠效果

网友(2012-04-04):
哦~~~请问舵机控制电机的那套连杆哪里有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