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真的太垃圾了~~~

楼主(2011-06-04):
奶奶个熊,前几天,飞了没几个起落,就做了几个侧摆,结果无动力掉下来了。
下来一看,大齿盘全磨光了,群里有人说,这425只能翻滚和航线,不能侧摆。这叫啥飞机啊~~~
没意思,损失了大齿盘,尾中联,主轴有点弯,侧板电池部分裂了,这里谁有兴趣,剩下好的当配件出了,便宜出~~~

网友:
没米收空机

网友:
本地的425已经扫了无数此齿轮,普通3D都扫,风一大也扫

网友:
425本来就是给新手准备的飞机。

网友:
对残骸有兴趣。已短消息给你。

网友:
真有这么夸张吗?

我感觉425飞机非常不错啊,没什么震动,上次飞到没电掉下来也没有扫齿啊,现已升级成550了,用的520MM碳桨,原来425的动力一样用啊,升级前后没换动力,HYPERION 3026-1400KV(1680W,动力感觉略小)现在就飞飞航线了,2600的电池能飞6:30,随便玩玩是够了,电调是好盈铂金100A(当时装425时就买了这个),就是电机当时没考虑到要升级成550,3D恐怕有点吃力,425就是配件超贵(相对于空机400元来说),别的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摔过2次了,也只换过横轴和主轴,脚架(特别容易坏),大桨,尾管,别的都没换过

楼主:
你开3D飞飞就知道了,航线估计没问题~~~

网友:
不會3D
只開過idl停懸跟飛航線
所以沒遇過

网友A:
本人 3d有一次  单项齿轮塑料支架容化了

原因是 齿轮配合太紧了     主齿轮要换成  60t的就一点是 没有了

声音也好很多

问题就出在这里    好像台湾很多人也这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 3d有一次  单项齿轮塑料支架容化了

原因是 齿轮配合太紧了     主齿轮要换成  60t的就一点是 没有了

声音也好很多

问题就出在这里    好像台湾很多人也这么用

我换过60T,但齿间隙有点大,怕怕,又换回61T了。不过60T的确可以降温。

网友:
我3d除了用了山寨白色的那种大齿扫过一次齿。其他的没试过。你们可以看看我的帖。。。。。。怎么你的就扫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过60T,但齿间隙有点大,怕怕,又换回61T了。不过60T的确可以降温。

60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塑料机 机身螺丝不能上太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425 可以侧摆的  楼主的飞机 是不是安装的有哪里不合适呢?
这个是我1年前 飞的,就是当时有人说 425 不能3D  我才拍的视频,这架425 就是塑料版,没有任何升级的地方,只加了一个十字盘导轨,剩下的都是 空机里带的配置

网友D:
这架425的 转速大概在2400转左右,其实 很多时候 飞飞机 并不是只有高转速才能做动作,转速第一点 同样可以做这些动作,而且 可能您会发现更好控制

网友:
不是吧? 我经常搞钟摆都毛有问题

网友:
飞了好久425了,虽然会扫齿。。。还是很喜欢。。。现在正拿425练倒飞悬停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架425的 转速大概在2400转左右,其实 很多时候 飞飞机 并不是只有高转速才能做动作,转速第一点 同样可以做这些动作,而且 可能您会发现更好控制

为什么这样说?

网友:
雪齿是会,但没有LZ说的那么重!

网友(2011-07-04):
呵呵 不至于啦

网友:
飞一年多了也没空中扫过齿啊。。。 炸掉的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