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以来装的最认真的一架飞机,请朋友们指教!

楼主(2011-06-04):
请点击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db=TECH&id=2046319
,提点意见!谢谢

网友A:
像直排气管,那个回压够不?

楼主:
主油针要开到4圈举起机头才不会熄火,其他还正常。不知道有什么影响。

网友B:
请问 头罩上面白的1根是神马啊?加油管?

楼主:
主油针的延长线啊,os55原配的。

网友C(2011-07-04):
我准备弄一件,发动机我也是OS55的已经到手了,就是飞机还在纠结中

网友D:
楼主的其中一图从后面看,貌似机翼不平行啊

网友E:
我也有一架,不过是EP改油的
我用的SAITO82
副翼升降最好用好点的舵机,HITEC645就不错
这个3D飞机太小,不能像大汽油3D那样飞
飞的时候控上EXP设置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