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装了第二架MD J3,不知道装的可看一下

楼主(2011-06-04):
以前一架MD J3炸了,大概飞了两百个起降,很休闲的,所以又买了一架。
2200mah 20c 3S锂电(电池大了,只能放在机腹中,机头要加配重)
朗宇2212 kv980(或kv1250)
ztw 30A调

机翼拼接处用塑料片(包装盒上剪下来的)加固

原配钢丝起落架容易弯,我换了铝合金的,很结实

尾轮也换了,用1元的泡沫轮栽剪的

机翼舵机细节,还有加强片,机翼的前缘贴了纤维胶

注意隔出了一个电池仓,电调加了散热片

电池用扎带捆住

电机固定结构

右拉

左拉

网友A:
你的接收机连接线断过吗?

网友:
不错 ,俺的也刚装好,今天试飞~

网友:
kt板,像自己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接收机连接线断过吗?

遇到过这种情况,重新焊接即可

楼主:
这两天老下雨,没法试飞。

网友B:
楼主机机做工很好啊  哪买的

楼主:
今天下午飞了两个起降,挺好!没办法,又下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机机做工很好啊  哪买的

这就是敏定的J3,95元空机,淘宝网上查一下。

楼主:
有朋友要机头细节,已补上了

网友:
打错字了吧~~右拉。。左拉

网友:
我也飞过此机,没敏定塞斯纳好飞。也没那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