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有一种汽车打气泵的接头,很像空压机上的快速接头,请问一样吗

楼主(2011-06-04):
请问汽车打气泵上的快速接头 和空压机上的快速接头是不是一样的,通用?我想把气泵当空压器用,不用考虑别的,我只要压力就可以,目前的问题是管子无法连接

网友A:
你可以自己D一个转接的.

网友B:
是一样的,可能尺寸不同,但都能在五金店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自己D一个转接的.

实在不行再考虑DIY
有现成的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样的,可能尺寸不同,但都能在五金店买到

尺寸不同不就是不一样,我就是想直接利用空压机上的快速接口,这样就不用改装接头了

楼主:
继续问,有人这样用过吗?

网友C:
这种接头有现成,去五金店或工具店买就有的。

网友:
一样的,一套五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一样的,这个玩意我有,我还有1200大米买的大泵.
这个玩意,只能给车打下汽,不能当空压机,它泵都没有.....

只要接头一样就好,这样就能直接接管道了
我用这个就是要产生压力就可以,用来驱动气缸的
目前就一个问题,就是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接头有现成,去五金店或工具店买就有的。

不是买不到接头
是不知道这个泵的这个口是不是标准的快速接头,别买回来一个气泵,一看接头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