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无刷电机的绕线

楼主(2011-06-04):
各位大大给想点办法我几个月前在论坛收的无刷电机不知道怎么做绝缘绕的时候老是刮破线短路

调整大小 照片

网友:
记得以前缠电机的时候,,,先把旧电机的漆包线用扁铲铲掉一组,,,,,,量线径,,,,,数根树,,,,上绕线机,,,,,,,,,,,,,,饶好线把,,,,,,,,,,,在定子里先下绝缘纸在根据相序用竹签,,,,,,,或薄绝缘板片下线,下竹片 ,,,,,,,,,最后绑扎,,,,,,,,,,,,刷漆,,,,,烘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给想点办法我几个月前在论坛收的无刷电机不知道怎么做绝缘绕的时候老是刮破线短路

多用点青壳纸
示意图:

网友A:
先绕好线圈,然后放纸套,把线圈塞进去,你不会是在电机定子上一圈一圈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电机上绕的像绕交流电动机那样线会松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电机上绕的像绕交流电动机那样线会松开的

 线用棉线绑好就不会松了

网友:
哈哈哈,楼主直接在定子槽里下线圈啊 。记得刚参加工作没多久时和一个朋友绕了个三相的小电机玩,前后花了近一个星期 感觉大学里要是教电机的老师都给学生们一个动手的机会,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对什么“波绕组”啊“整距”之类的概念弄得云里雾里的了。

网友B:
无刷电机和普通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和普通的不一样

就一三相电机绕组,当然一模一样的是不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给想点办法我几个月前在论坛收的无刷电机不知道怎么做绝缘绕的时候老是刮破线短路

用PVC,或者亚克力按照铁芯钢片的样子做个垫片,铁芯一边一个,中间用绝缘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绕好线圈,然后放纸套,把线圈塞进去,你不会是在电机定子上一圈一圈绕吧
不好意思。俺就是这样绕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