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论坛老鸟,固朗450C疑问请解答,,,,

楼主(2011-06-04):
各位论坛老鸟,几乎退魔的我把两年前买的固朗450C重新飞起来,玩了两个多星期,今天早上小炸了一下,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机子有问题,在离开地面一米左右悬停,这个高度应该避免了地面效应,不打方向舵,飞机会以一个缓慢的速度慢慢向右,要保持对尾的话必须要打点左舵,在通电自检的状态尾翼的位置是居中的,请问大哥们我的机子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陀螺温飘 正常 把感度加大到不出现摆尾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的尾不会抖,在不打尾翼的状态下整机会顺时针缓慢自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陀螺温飘,试着把陀螺仪的感度加大,一直到出现金鱼尾为止,然后稍微减小1-2,不过一般都没办法完全解决.最好的就是换个陀螺仪了....

楼主:
我的机子是KDS450C 陀螺仪是KDS800 ,是天地飞6C的控,,,舵机是模拟舵机,是KDS280的舵机,很差的不过刚起学飞不想学习成本那么重,我想问各位老鸟,在离地面一米悬停状态下,停稳之后松开油门和尾翼,机子应该不自旋对吗?我的是很慢的机头朝右移动幅度和秒针移动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