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菜鸟F3P之从零开始

楼主(2011-06-04):
一直都很喜欢F3P,犹豫种种原因现在才打算开始飞。
之前只飞过简单的电直LAMA,固定翼没玩过。

场地: 单位1楼大厅,目测有20*30M大约500多平,高有8米。

设备:ESKY LAMA尸体一只(ESKY 0404遥控器、四合一、180有刷电机2个、ESKY 舵机2个、2S电池2个、ESKY充电器一个)
          SM600多合一模拟器一个
目标:能在单位大厅有限的空间内轻松飞F3P。

请教各位两个小问题。

1、以上ESKY的旧设备还能用上吗?
2、在有模拟器练习的情况下能直接上F3P类飞机吗?如果不能那么上什么类型多大的练习机呢??

楼主:
一次就能上一个图吗??

楼主:
电池,充电器。

网友:
大家都是新手过来的。f3p虽然看似简单,但是设备还是很值钱的~推荐楼主还是重新买一套设备,控最好选JR dsm2制式,因为接收只有几十一个,电调好盈的,电机自己看,舵机什么的可以用蓝箭之类的~如果不反感二手,这一套下来就是600左右,设备的可靠性比你现在这套要高很多,你会有更多时间练习技术~

网友:
刚刚没看图,你这个遥控和舵机是可以用的,电池好像大了点。。。,

楼主:
设备肯定还得上,最少也的上无刷电机、电调。

现在就是还没确定飞什么飞机练习~~。

网友:
建议楼主先潜水~~~~你那些设备,除了舵机可以用,其他都不适合F3P~~~~

网友A:
我就是新手,你场地可以飞,东西太重了的,还有学飞最重要的是,前面一个星期,一般是加油松油,常是飞几秒,修半小时机,只要过了前面哪关,就差不多能飞了,我是从吊机开始的,场地小,

网友:
慢慢来吧 那么大场地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新手,你场地可以飞,东西太重了的,还有学飞最重要的是,前面一个星期,一般是加油松油,常是飞几秒,修半小时机,只要过了前面哪关,就差不多能飞了,我是从吊机开始的,场地小,

从吊机开始,起点还是高了点~~~我是从四边航线飞起~~~

楼主:
机型呢??
能直接上F3P否?

网友:
如果是純新手,用這個入門也不錯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5916&

如果是純新手,用這個入門也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