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4U的问题。

楼主(2011-06-04):
中毒了,看上F4U,【淘宝上卖95空机的那种】。可卖家说明都写着要1300的电池。手上全是2200的。电池多了,不想再买。请问各位兄弟,这飞机能用2200的飞吗?

网友:
天盛的F4U 和 同厂 BF190相比  电池仓比较小 不过可以适当掏空些泡沫! 能勉强放下3S 2200 电池 电机座和防火墙建议DIY 不推荐用木棒那种【太难看了】    F4U 那飞机好飞  但是起落架有钢丝有点软,降落必须带油门。还有机头罩【相当脆弱】建议多买几个,飞不好肯定坏的!

网友:
用3S 2200 刚好放下。我的就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可以用,不过要配好重,而且感觉上重了点

网友:
现在的动力配置不用考虑重力问题哈。我的F4U装的2200一样抬头。还要调微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不用客气,天下魔友是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