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能做什么

楼主(2011-06-04):
(无正文)

网友:
做铁卖钱

网友:
可以压面条

网友:
可以做升降转椅

网友A:
卖给搞建筑的,就是个上好的螺纹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卖给搞建筑的,就是个上好的螺纹钢

怎么焊接?

网友:
兄弟不用.给我用吧?有意

网友:
导程小的话可以做平口钳

网友C:
捅菊。菊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捅菊。菊爆。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焊接?
这你不懂了吧,对于民工兄弟这不是问题,先烧红捶瘪再通孔最后螺栓固定,ok搞定

楼主:

    长45厘米。直径2.5厘米 ,没有间细。  换工具也可  ,,,, 求十字台25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