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BELL 这个种小飞机能用天九的控吗

楼主(2011-06-04):
4#6BELL 这个种小飞机能用天九的控吗?2.4G的。
舵机
什么的 都有,入手就 飞450.吃不消,还是先换个小的玩玩,大伙给给建议。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吧!!除非换接收!

网友B:
不行 只能用华的

网友C:
可以,換接收和舵機。

网友D:
标题
用2s电池的话可以直接用天9的接受,再加个陀螺议控制尾巴。

网友E:
没飞过天9捏````````

网友F:
不可以,除非换接收,2.4G都是不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