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分前拉型或后推型的吗?

楼主(2011-06-04):
我买了个后推的飞机,但是装好电调后风网马达方向吹,是否电调和马达接线随便两两对调就解决问题还是需要换桨?

网友A:
只要把电调和电机的连线随便两条互换下,电机就会反转了。

楼主:
哦,谢谢,这个我知道,那就桨没有分前拉或后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