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如何计费

楼主(2011-06-05):
我这里是0.0055/mm,但搞不清楚是怎么算费用的,比如割一个100*100*10MM的东西,是100*100*10*0.0055算,还是100*4*10*0.0055这样算,还是都不对。

网友A:
大工件长时间20元一小时平均,小工件贵一点,不认识又难干还高,穿孔20元起

网友B:
我这边很便宜 20-30元/小时 小件或穿孔5元 广东江门的

网友C:
快走丝加工一般是参考加工截面积收费
3500至7000没平方米 0.0055就是5500 将零件的加工周长乘以厚度再乘这个系数就是加工费 仅供参考具体因加工实际协商定

网友D:
涨了,前两年我们这里二厘五

网友E:
我们这里是按0。004元/mm平方,很多都是按电脑示图所割的路径计算,所以实际上会长一点点。

网友:
按照100*4*10 计费(切割的线长乘以厚度乘以0.005 )
但是材料太薄 或者太厚 或者单件面积太小 都不会按面积计费 会按照工时来计费

楼主:
谢谢各位,虽然它跟我说的是0.0055这个价,但实际报的费用应该最少是X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