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强复 活,AX飞翼重生

楼主(2011-06-05):
在上上周给一个飞值机的二B同频干扰,把功勋鸡AX飞翼炸了。说来也诡异,机头没大伤,屁股却烂掉了。电池连电调,电机飞出。还是我最牛B的设备。那个郁闷啊。损失银燕8g舵机一个。 好赢80A电调断线重焊,电机奇迹般的没伤。可怜了老邓的电池3S2200 。 还好我的4S电用完啦。

试飞前的样子

试飞前的样子

楼主:
原本当天已经飞完了所有电池,结果老邓来了,说要看看新动力的速度,结果上去一个航线就失控了。

修复后的样子

修复后的样子

楼主:
用了3根碳片将屁股断裂的部分重新连接起来。上面再拉一根。

楼主:
这次修机也想尝试一下上环氧树脂+玻纤布的工艺。这架机就当时实验品,还有架新AX未装。

楼主:
机头部分的损伤算是最轻微的,但是缝隙很大。用了热熔胶填补。

楼主:
原机的怪兽级的动力配置,  花王2836  3900KV+好赢80A +14.8V  2200  30C.那个速度基本能用怪物来形容,由于是动力测试,表面气动没做优化,所有设备都是裸奔。还好失控的时候,飞翼是螺旋坠落,要是全速的话,基本都是渣了。

楼主:
用4mm层板做的电机安装片,侧面和后面都用碳片加强了,还是给扯成这样。

网友:
哇塞 配80A电调会不会太大啦,虽然说大点好,但是感觉浪费啊,我也有花牌的2836,1000KV,感觉50A就很足够啦。

网友:
80A不大了

网友:
同频干扰~~只能说你悲催啊~~

对方的JJ炸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