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师傅的大F-18涵道新动力荣登22.2V/6S动力之王卫冕者宝座

楼主(2011-06-05):
康师傅的大F-18涵道新动力测试
康师傅改造功力及飞行功力一流
大功率涵道的改装细节很重要
传统90涵道6S/120A/2600W推力只有3.0kg-3.2kg
康师傅果然是狠角色
荣登22.2V/6S动力之王卫冕者宝座
JP90/3涵道+200A电+22.2V/5000mah电池
22.2V/106A/2350W/推力4kg
看一下全配3kg的皓业F-18飞行录像吧!!

网友:
那个人说的话好像闽南话

楼主:
这是在台北华中桥飞行场试飞的录像
90涵道若使用8S9S电压要达4kg推力很容易
但是6S/22.2V/106A要推出4kg推力就要看技术了

网友:
闽南话听得真爽~
我是泉州的!!
哈哈
烂脚!~~嘿嘿

楼主:
哈哈~錄像裡面有一些粗話忘了消音
小朋友不要學....

楼主:
精彩的表演炸机了..竟然事先照片有迹可循却没发现!
22.2V/106A/2300W
上面细的是拉到电池端一米长的14AWG导线
下面粗的是原200A电变上面的12AWG导线
14AWG线拉一米长温度极高2300W的功率把这个接点溶脱掉

http://www.tudou.com/v/TF84g6xeQro/&rpid=33829388==.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精彩的表演炸机了..竟然事先照片有迹可循却没发现!
22.2V/106A/2300W
上面细的是拉到电池端一米长的14AWG导线
下面粗的是原200A电变上面的12AWG导线
14AWG线拉一米长温度极高2300W的功率把这个接点溶脱掉
http ...

我昨天测试我的双涵道,只用一个6S,60C 5200Maah供两个90A电调,总推力5.5KG
结果电池T头的焊锡点熔掉 (1分40秒的时候)
请问有何好建议?

PS* 上两周刚好在台湾出差,本想去台北见识一下的,但没时间 。。

网友:
康师傅 叫这个的也重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测试我的双涵道,只用一个6S,60C 5200Maah供两个90A电调,总推力5.5KG
结果电池T头的焊锡点熔掉 (1分40秒的时候)
请问有何好建议?

PS* 上两周刚好在台湾出差,本想去台北见识一下的,但没时 ...

涵道的功率越来越高德国佬已经玩到单颗涵道8000W/13kg推力的境界
这时后电池导线及接头如果没有跟着升级
飞机一升空必死无疑!!
可以将电池电调的接头改成艾迈斯的XT150OK

网友(2011-07-06):
很烧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测试我的双涵道,只用一个6S,60C 5200Maah供两个90A电调,总推力5.5KG
结果电池T头的焊锡点熔掉 (1分40秒的时候)
请问有何好建议?

PS* 上两周刚好在台湾出差,本想去台北见识一下的,但没时 ...

这个功率一般T插都不行了,XT150是好选择,实在不行2个T插并着上临时可以顶一顶。

网友:
另外,在这个功率下,接头不推荐香蕉插了,用这个,几毛钱一只,各种规格都有,俗格大碗。